HP 4300 台式机开机电源风扇狂转

楼主(2023-01-16):
HP 4300 台式机开机电源风扇狂转,或开机一开始正常,几分钟后狂转。主板无任何反应。CPU,内存都好。

网友:
H61的主板,刷BIOS,不行就盖白布,二手板也就50块钱,修它干嘛

网友:
测量一下,正常与不正常时电压的差别

网友:
修好了能告诉我们是什么故障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