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暗影精灵tpn_c141不认硬盘

楼主(2023-01-16):
遇到一个10代暗影的笔记本,进pe系统不认硬盘,在系统BIOS里面也找不到硬盘,硬盘是没问题的,电脑就是找不到硬盘,不知道哪位大佬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麻烦分享一下解决办法

网友A:
硬盘要是没有问题,那就是重点检查硬盘接口

网友:
查接口相关电路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硬盘要是没有问题,那就是重点检查硬盘接口

好的,我试试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大家的分享!

网友:
接口若没有问题该咋整呢

网友B:
现在的HP笔记本CMOS下应该是没有硬盘参数,是不是你的PE版本没有更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的HP笔记本CMOS下应该是没有硬盘参数,是不是你的PE版本没有更新

不是pe的问题,在启动选项的BIOS里面都找不到硬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