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打开拯救者y7000的应急孔后其隐藏的分区内容丢失如何恢复?

楼主(2023-01-16):
电脑笔记本:拯救者y7000。在关机状态下,用针按右侧应急孔,想恢复系统,想安装其自带的系统,可是却提示找不到文件,说明其隐藏的分区中的安装文件丢失了,如何恢复?这个文件也不知道在硬盘中哪个地方,看提示只有:文件\BCD,这个BCD在哪里?

网友:
电脑可能不是原系统了吧,自己安装过系统,把恢复环境已经删除了

网友:
用DiskGenius查看一下硬盘分区情况,如果分区只剩下ESR和能看到的几个分区,没有其他大于2G的隐藏分区,一般是给破坏掉了。

网友:
去售后重装一下,就可以了

网友:
进PE看看   要是有重要文件就拷贝出来 再做系统就好了

网友:
现在的新电脑都没有隐藏分区了,都是RNR

网友(2023-02-22):
找新电脑克隆一份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