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Z40-70播放歌曲喇叭隔几秒会滋滋响

楼主(2023-01-16):
这个电脑毛病很奇葩,要说它的喇叭有问题吧,把电脑拆开测试一切正常,但只要拧完后盖螺丝就犯病。就是播放歌曲或电影几秒就出现一次滋滋的响声。代换过喇叭,也加焊了功放,但就是上完螺丝就犯毛病,实在没招没招的了。还求高手指点一下,不胜感激!

网友A:
这个问题应该是喇叭再发出声音的时候,主板的盖子或周围的元器件等发出的共鸣声,需要仔细的判断才能出惊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应该是喇叭再发出声音的时候,主板的盖子或周围的元器件等发出的共鸣声,需要仔细的判断才能出惊喜 ...

有点出乎意料,谢谢了!

网友A:
呵呵不客气!不过还有就是排查电容,电容滤波或者轻微漏电,不良也会导致这个故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不客气!不过还有就是排查电容,电容滤波或者轻微漏电,不良也会导致这个故障。
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呢……多谢指点

网友:
用刷扳水刷版

网友:
啊?什么意思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