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X1060-3G显卡装完驱动黑屏维修求助

楼主(2023-01-16):
朋友的一张华硕GTX1060-3G安装驱动后黑屏故障。用测试软件跑了下全通道都报错,但是错误数据都不大。

更换几个版本测试结果都是全报错。
之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姿态,    望高手指点下,  谢谢!!

网友:
原来这卡客户送修到你那了

我这边报200没修

网友:
我有张1050 3G版,也是一模 一样的报错,不打驱动正常。打驱动的话,就大花。3片显存都换了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