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池问题询问

楼主(2023-01-16):
电脑单用电池无法开机,插电源和电池就能开机,并且显示有58%的电量,正在充电中,就给电池充电几个小时,电一直没有充进去,还是58%,就有问题,这样电池会坏吗?知道的请帮忙回复一下,谢谢!

网友:
电池常期不充电也会坏

网友:
是新电池吗?我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,当时是重装系统,安装官方驱动就解决了,不是芯片的问题。不晓得你这台电脑能不能解决哈。

网友:
用鲁大师或其他软件看看电池健康度  如果损耗很高 大概率电池挂了

网友:
你好:这个问题似乎是电脑主板又些问题,电池充不进电,也不会放电。这可能和你的笔记本主板有关,可能是隔离保护电路的充放电MOS管出现了问题,这需要找技术人员维修这个故障才能彻底的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