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NM-C372图纸和点位

楼主(2023-01-17):
求NM-C372图纸和点位

网友:
没有。你可以在鑫智造上按机型型号找一下。

网友(2023-03-06):
今天修到一台联想Legion Y7000 2019 PG0,板号NM-C372 REV1.0。它和板号NM-C371 的点位和图纸是一样的可以参考。修好后吐槽注意几点。
第一:除了待机3V和5V增加了待机1.05V和1.8V
第二:二极管档测CPU供电电感阻值为0.001欧接近短路,显卡供电0.000欧是短路的。
第三:这个机子不能用可调电源+转接头   不然CMOS电池插上就会按开关不触发     必须用原装电源或者原装电池
插转接头0.032不触发时UE1 IT8226E的电压:
74脚AVCC=+3VALW_EC供电:3.25V
106脚VFSP1:3.31V
26.50.92.121.127.114脚+3VALW_R供电:3.26V
11脚本 +3VS:待机0V.触发3.3V

108脚ACIN# 外接电源:3.22V
109脚LID_SW#休眠:3.24V
93脚EC_RSMRST#  EC准备好:3.26V
18脚PM_SLP_S3#   南桥至EC通信:0V(正常0-3.3V)
110脚  ON/OFF触发排针:3.3-0-3.3V
86脚  PBTN_OUT#   EC至南桥通信:3.26V(正常3.26-0-3.26)

南桥待机
RH4  PCH_RTCRST#(可校准的实时时钟):2.99V
RH3  PCH_SRTCRST#(PCH桥内部ACPI模块的复位):2.97V
RH743  PCH_INTVRMEN=INTRUDER#(内部1.5V电压调整器的使能端):2.72V
DSWODVREN=DSWVRMEN(开启桥内部的产生1.05V深度睡眠待机电压的稳压器):本机未用

网友(2023-04-11):
遇到一个短路的  排除短路不显示  也想找个图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