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联想品牌机电源型号

楼主(2023-01-17):
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芯片的真实型号,现在是绿线没有电压,打算换下这个芯片,查不到真实型号 丝印联想11803A RJW24023L

网友:
这是联想定制的,指定查不到型号

网友A:
问下TB卖芯片的呗

网友:
这是航嘉电源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下TB卖芯片的呗

没查到,绿线直接进的这个芯片

网友B:
粗略看了下,这应该是PFC和LLC结构,你这个芯片,不是cm6500,就是cm6502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粗略看了下,这应该是PFC和LLC结构,你这个芯片,不是cm6500,就是cm6502

上错了会不会,扩大范围

网友:
应该不会,换掉后查一下PFC输出脚的压降,在600到700之间就正常,不用担心扩大范围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上错了会不会,扩大范围

主要你次级没有拍出来用的是那个LLC芯片,我估计是6901x

网友D:
第一次看到联想还有集成块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第一次看到联想还有集成块的

这个机器很强的,处理器是10代i9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主要你次级没有拍出来用的是那个LLC芯片,我估计是6901x

还有一个这个也是二次打磨看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有一个这个也是二次打磨看不到

就这个型号hr1210

网友:
联想说是喜欢装B。  套牌拉圾机连芯片也套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还有一个这个也是二次打磨看不到

后级就这一个芯片吗?

网友:
联想就是一个装逼垃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后级就这一个芯片吗?

对啊,就这个一个了,没有别的芯片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还有一个这个也是二次打磨看不到

知道了,你那个联想的芯片应该可以用cm6800代换,后面这个MS2202芯片应该不是LLC芯片,是整合了保护芯片和DC转DC的芯片。所以,用cm6800代换吧。前提是确定联想那个芯片是坏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知道了,你那个联想的芯片应该可以用cm6800代换,后面这个MS2202芯片应该不是LLC芯片,是整合了保护芯片和DC转DC的芯片。所以,用cm6800代换吧。前提是确定联想那个芯片是坏的。

还有,你的思路也不对,前级应该还有一个芯片,是副电源管理芯片,待机无电压,一般都是副电源管理芯片以及其周围电路的问题。

网友:
那应该是:I1803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有,你的思路也不对,前级应该还有一个芯片,是副电源管理芯片,待机无电压,一般都是副电源管理芯片以及其周围电路的问题。

回头我在查查

网友:
标出来了,你应该查我黑笔标注的主芯片和黑箭头指向的二级管,这芯片应该是整合了PFC和PWM还有副电源管理。不是那个联想芯片,那个联想芯片是保护芯片,先不用搭理,先搞待机电压。标注的查完,没问题,再查次级副电源管理的绕组后面的待机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