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win10右键反应很慢。

楼主(2023-01-17):
请教大家,电脑装win10有一年多,配置也不低,系统也没有发现有大的使用问题,但更新21H2后,最近好象每次开机第一次用右键会打圈,要等2分钟左右才正常,然后再点右键就秒反应了,按网上的一些方法设置无效,大家有同样情况吗?有好的解决办法吗?

网友A:
我没有这个现象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没有这个现象呢

就是非常奇怪

网友:
没遇到这情况,可能和你电脑上安装了什么软件有关系

网友(点评):
不知道和此版本的win10是否有关。

网友B:
打圈就是系统忙,点右键打圈一般是右键菜单里有需要加载菜单项未完成。可以看看进程管理器里哪个程序占CPU高,也可以试着把右键菜单里非WINDOWS功能的菜单项软件卸载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打圈就是系统忙,点右键打圈一般是右键菜单里有需要加载菜单项未完成。可以看看进程管理器里哪个程序占CPU ...

好的,我试试看,谢谢

网友C:
一般这种我都是重装系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般这种我都是重装系统。

因为设置的东西很多,不太想重装一下系统。

网友D:
检查一下是不是安装了360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检查一下是不是安装了360

删除了,也是一样

网友:
有些隐藏的程序不好查

网友:
如果是机械硬盘,看看是不是C盘碎片超过了3%

网友(2023-02-22):
系统问题,换个系统就好了

网友:
重装系统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