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主板 ib250mh ver1.0 原机备份

楼主(2023-01-17):
联想主板 ib250mh ver1.0 原机备份

网友A(2023-02-21):
今天我也修到一片联想IB250MH REV1.0主板,故障现象:插电自动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转一下就停如此反复,如果不插内存会报警“嘀嘀嘀嘟嘀嘀”六声,风风扇转一下就停转一下就停如此反复。最后查出是显卡插座旁边的16脚集成块坏了导致的,拆除OK!插电按开机键触发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!!!

网友(2024-05-20):
引用 网友A:
今天我也修到一片联想IB250MH REV1.0主板,故障现象:插电自动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转一下就停如此反复, ...

感谢指导,我的是拆了也可以开机就是风扇狂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