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液晶屏升压芯片SW5OC1A可以用AAT1278代用

楼主(2023-01-17):
今天客户拿一个戴尔G3笔记本来店里修,开机显示很暗(无背光),先拆机测主板供屏保险没有烧,屏线供电正常,接下来当然就是拆屏了。因库存没有同型号屏幕,就用同样针数的其他屏安上试机亮度显示正常,分辨率不行(不匹配),这种情况以往都是直接买屏第二天到货换上了事,因为今天是农历二十六了,某宝商家全部放假,客户又说春节要用笔记本等不了,哎,只能想办法修屏幕了(知道是背光电路),拆开屏边板保护膜检查,背光输出保险、一个三极管、一个电阻烧了,测升压芯片供电输入没有短路,芯片旁边有个贴片电容测阻值12欧姆怀疑不正常,芯片型号SW50C1A网上找不到资料,翻找以前换下来的同型号坏屏,很快找到一个,拆开看电路排布一样,升压芯片型号AAT1278,测了周边的贴片电容阻值都是无穷大,怀疑SW50C1A芯片坏,用风枪吹下来,再测那个12欧姆阻值的电容,阻值无穷大,把另一坏屏的AAT1278拆下来安装上并补齐以上烧坏的元件,插排线试机显示正常。

网友:
楼主厉害,这玩意焊都是一大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