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炸裂的原因

楼主(2023-01-17):
朋友的电脑,肯定不会是人为。
BIOS炸裂的原因那些?
换了BIOS电脑就开机。

网友:
电压没问题的话,那只能是元件本身质量问题了

网友:
这种情况换了就好了,测下供电,正常的话,就不需要纠结咋坏的了,火箭上天,都有掉下来的时候呢,更何况民用的东西,元器件有可能存在不良的,很正常

网友:
元件本身的质量问题

网友:
很少遇到,有可能是芯片性能问题

网友:
直接换,
      应该没问题的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会烧成这样吧,如果烧成这样其他地方正常吗?

网友:
元件质量问题,有什么好纠结的呢

网友:
修十几年了也没见过bios坏的

网友:
不是电压与温度问题就是人为的!

网友A:
3.3v供电正常也会炸?

网友:
电压过高  烧短路了

网友:
25l说明他是低电压bios

网友:
电压,温度,静电击穿

网友:
遇到bios坏的  坏的很奇特  就是写资料最后验证永远过不了,换了bios芯片就好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3.3v供电正常也会炸?

大电流就会啊

网友:
第一次见BIOS烧坏的

网友:
头一回见bios还能炸了

网友:
mx25l系列坏的多,有如楼主的烧掉的,也有前面几位坛友所说的写不入数据,我自己还碰到过无法检测到型号,写完数据校验出错等等故障现象。

网友:
肯定是短路了,

网友:
学习了,没有遇到过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电流就会啊
电压没有超,电流不管你有多大,他都不会烧

网友:
无非就是电流过大烧了啊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真的很少见,刷了那么多 没见到过炸的。

网友:
神奇的故障,第一次见

网友:
我就看看不说话 水一句

网友:
一种是3.3V,一种是1.8,请做好区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