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A75M-DS2跑码到C3,反复重启,求维修思路

楼主(2023-01-17):
技嘉GA-A75M-DS2跑码到C3,然后反复重启挡C3。刷bios,拆下主备bios掉换,换cpu内存条均无效。内存阻值卡测量各电压正常,打阻值正常。io是IT8728F(GB),1脚1.4V,128脚1.5v,127脚2.0V,126脚2.0V都正常。目前没头绪,请大神提供维修思路。

拍了视频不知道怎么发,只能提供网络地址链接?

网友A:
主板内存的条件,所有的条件列给我们看,看有没有遗漏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内存的条件,所有的条件列给我们看,看有没有遗漏的。

120和240脚VTT供电0.75V,VDD供电多个脚1.5V,236和171脚spd供电3.3V,1和67脚VREF基准电压0.75V,238脚SMBDATA3.3V,118脚SMBCLK3.3V,168脚复位1.5V,全部正常。不插内存条挡50有报警声。插内存条挡C3无报警声。打阻值63、64、184、185四个时钟脚有阻值。两条内存槽均如此。主板cpu是3+1相供电,因手头没有假负载,从cpu供电电容处测得cpu核心电压1.40V(A8 3870),内存控制器供电1.08v

网友A:
检测VDDA25,Q62这个芯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测VDDA25,Q62这个芯片。

Q62第5脚有2.5V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