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7000P-1060版号NM-B962电流0.3多不显示维修通病

楼主(2023-01-18):
联想Y7000P-1060版号NM-B962电流0.3多不显示维修通病

测量发现除了CPU供电和VCCSA供电外,其他供电都正常,测量CPU供电芯片MP2979A芯片的47脚发现电压只有2.18V不正常,

正常应该为1.2V左右。测量分压电压发现2M欧姆的电阻阻值变大了。

换掉2M电阻电压变成了1.2V正常了,我找不到2M电阻,就用了两个1M的电阻串联装上去的。这个是通病,看到其他维修贴虽然笔记本不是一个牌子的,但是CPU
供电芯片用的是一样的,也是47脚电阻出问题,我怀疑是通病。

亮机图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

网友:
学习了  很受用

网友:
技术不错!感谢分享!学习了!

网友A:
这应该是不能上电但是,不开机吧!不应该叫不现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应该是不能上电但是,不开机吧!不应该叫不现实

人家说开机电流0.3多,不是不开机,是开机不显示

网友:
好经验,学习了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感觉有点不对,电源型号是MP2949A,2M(上分压)电阻变大,分压点怎么会变大呢?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   技术不错,值得学习

网友:
理论扎实。学习到了新知识

网友:
多谢分享,俺受益了。

网友:
可以,我一般修到的都是供电芯片坏的

网友:
喜欢通病

网友:
很好的分享,好人有好报的。

网友:
就是喜欢这样的通病,一般人不愿意说的,仁兄很慷慨的。

网友:
这焊接的有点差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