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J2405D打印机一直卡纸上不去啊!

楼主(2023-01-18):
    每次打印上不去纸,都卡在不到硒鼓的位置,这该咋弄啊?求大佬的回答。

网友A:
会不会是纸张没有放好,放平

网友:
我遇到,换了新硒鼓也是一样的卡到这个位置,换了高压板就好

网友B:
不过是联想一体机复印机,你可 以看看定影有没有加热,没加热的话换高压板肯定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是纸张没有放好,放平

纸放的没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过是联想一体机复印机,你可 以看看定影有没有加热,没加热的话换高压板肯定好

我拆开的时候倒是感觉定影热乎乎的,能暖手

网友:
用小刀在搓纸轮和辅助搓纸轮上画×试试

网友C:
有两种进纸方式吧,都报卡纸??

网友D:
看下纸到硒鼓下面感应器没有,检查硒鼓下面感应器,检查搓纸轮,检查离合器只有这3个地方保证搞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两种进纸方式吧,都报卡纸??

这种打印机好像是不是只有一种啊?没看到第二种诶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下纸到硒鼓下面感应器没有,检查硒鼓下面感应器,检查搓纸轮,检查离合器只有这3个地方保证搞好

稍后试试,谢谢解答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两种进纸方式吧,都报卡纸??

是我见识少了,确实有手动进纸口,但也确实还是报卡纸,进不去,这是咋回事啊?

网友E:
替换下进纸辅助轮,如果辅助轮磨损严重的话,纸也会卡在硒鼓下。

网友F:
试试前盖那个纸盒卡纸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试试前盖那个纸盒卡纸吗

那个直接不往里面进

网友:
同意13楼意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替换下进纸辅助轮,如果辅助轮磨损严重的话,纸也会卡在硒鼓下。

硒鼓下边那个轮不转圈导致的卡纸,那个咋解决啊?

网友:
作个记号,虽然暂时用不着,谢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下纸到硒鼓下面感应器没有,检查硒鼓下面感应器,检查搓纸轮,检查离合器只有这3个地方保证搞好

我那打印机现在一开机不能完成自检,4个灯一直闪烁该咋办啊?

网友:
查维修手册看,多半定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