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G3-3579不充电问题版号LA-F611P

楼主(2023-01-18):
手边一个DELL G3-3579的机器版号LA-F611P不充电,一开始客户拿来是一会能识别到充电器一会识别不到充电器,换了个充电芯片95522H好了,但用了几天又不行了,又换个充电芯片现在能一直识别充电器,但充不进去电,BOSS啥的刷了好几个,也从官网跟新了。检流电阻也换了,也不行。现在搞不懂了
芯片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,不是充电芯片问题,好像是把acok一个电阻取了就可以了

网友:
取了ACOK那个电阻不行那可能得花点时间测试下别的信号了

网友:
是取的24脚的电阻吗

网友:
这机子bios有问题好像也不充电,按充电芯片刷bios

网友(2023-03-01):
好用了吗 我这有一台跟你一模一样的

网友:
BIOS刷正确了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