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大神科普WT7510芯片原理,联想台式机电源,AcBel型号PC7001,灰色线0V

楼主(2023-01-18):
联想台式主机无法开机,更换电源后正常。
短接损坏的电源的绿色-黑色线,电源风扇工作,红线、橙线,黄线,紫线,蓝线是电压输出正常,灰色线电压是0V,不正常,看板灰色线是wt7510这个芯片出来的。

测量WT7510的8个脚,电压如下:

大神科普WT7510芯片原理,134脚电压正常么?567脚电压是否正常?

如果把灰色线剪断,飞一个5V,这样操作行不行?

网友A:
WT7510的过压检测器(OVD)监控3.3V,5V,12V输入电压电平。欠压检测器(UVD)监控3.3V,5V输入电压电平。当OVD或UVD检测到故障电压电平时,FPL_N锁存为高电平,PGO变为低电平。闩锁可以通过PDON_N高电平复位。当OVD和UVD检测到正确的电压电平时,输出PGO。

网友B:
vcc应该是12v吧。pgi电压低是不是pfc没工作

网友C:
关于WT7510芯片,PGI电压不够,把PGI边上的电容C25如0.47UF50V换掉。就有PGO输出。

网友D:
不行的,你这个一般是PGO脚位电路上的二级管故障。其他电压都正常了。就是没有PG信号

网友(点评):
从5V飞一根线到到灰色PGO,电源正常工作,正常开机,跑分,烧机等都正常,正常使用一个星期没问题。

网友(2023-03-12):
引用 网友C:
关于WT7510芯片,PGI电压不够,把PGI边上的电容C25如0.47UF50V换掉。就有PGO输出。

谢谢,我研究了实物的电路图,和你发的图不太一样,我把红色5V飞线和灰色PGO一个5V,可以正常开机了,详情看:修车佬|新人第二帖:东拼西凑的老古董台式机不开机、自动重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cc应该是12v吧。pgi电压低是不是pfc没工作

对的,VCC是12V,我把红色5V飞线和灰色PGO一个5V,可以正常开机了,详情看:修车佬|新人第二帖:东拼西凑的老古董台式机不开机、自动重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行的,你这个一般是PGO脚位电路上的二级管故障。其他电压都正常了。就是没有PG信号

我把红色5V飞线和灰色PGO一个5V,可以正常开机了,详情看:修车佬|新人第二帖:东拼西凑的老古董台式机不开机、自动重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WT7510的过压检测器(OVD)监控3.3V,5V,12V输入电压电平。欠压检测器(UVD)监控3.3V,5V输入电压电平。 ...

谢谢你的解答,我把红色5V飞线和灰色PGO一个5V,可以正常开机了,详情看:修车佬|新人第二帖:东拼西凑的老古董台式机不开机、自动重启

网友D:
你至少也改一个三级管啊,用偏置电压,别直接飞,这样怕以后会出问题。

网友C:
查PGI边上的电路元件及5v供电.。
你的飞线,说明wt7510没有工作。不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查PGI边上的电路元件及5v供电.。
你的飞线,说明wt7510没有工作。不可以。

检查如下:
1,12V经电阻分压到PGI是1.5V,我查WT7510的说明是高于1.2V就可以,我换电阻把PGI电压从1.5慢慢高到5V,PGO还是0V。
2,测量PGO对地电阻是几千欧。
3,换新的WT7510,还是一样。
4,不知道是不是跟WT7510的三四脚有关,不懂原理。
懒得折腾了,飞线可以正常开机,烤机也没出现啥异常,开机连续使用近两个月了,没出现啥异常。对于修车佬来说,稳定使用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至少也改一个三级管啊,用偏置电压,别直接飞,这样怕以后会出问题。

偏置电压?这个不是很懂,叫我改个继电器上去就简单,偏置电压真不知具体电路应该怎么搭,虚心请教

网友:
pgi不用飞线,查PGO的C35和R55电阻值。
R55为1k左右。

网友:
进来学习大神们的科普

网友:
问一下WT7510可以用ST9S313代替吗?似乎引脚功能一样的。

网友(2023-04-15):
直接替换就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