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大神有技嘉BXI3H或者BXI5H的维修图

楼主(2023-01-18):
  自己玩的BXI5H突然没法启动了,按电源键后待机的5V和3.3V电源一个都没,板子冰凉,估计是哪块待机电路出问题了,有没有大神有该系列的电源这块的维修图,参考下,拆掉电压比较器AS393M后,对后端的19V下拉电压消失后,TI的DC芯片VIN输入脚19V出现了

网友A:
板号多少,或者贴纸信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板号多少,或者贴纸信息

MMLP7AP REV1.0

网友:
需要下方有联系方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