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桥晶振两脚正常电压是多少呢?

楼主(2023-01-18):
电脑拆机清理了一下,装起来就不开机了,触发后电流13mA(仅比待机高一点),这台电脑的南桥BIOS是后改的电路(晶振上加了个芯片,焊在一起,引出三根线,两根焊在晶振两脚上,另一根焊在边上一电容负极上,电路不是我改的,我也看不懂……),当时被我弄掉了一根飞线,看了一下晶振的走线,就焊上了。唉……不开机的问题,觉得问题就出在这个晶振上,待机情况下,量晶振两脚电压,一脚0.6左右,另一脚无电压。这种情况正常吗???实际维修时,才发现自己理论真的很差……还请前辈指教一下待机情况下,南桥晶振两脚电压正常值是多少,谢谢,谢谢!!!

网友A:
一边0.3    一边   0.5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边0.3    一边   0.5左右

明白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