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电路图】惠普DAG7ALMB8C0(TPN-Q207) (QUANTA G7AL - 2G_DAG7ALMB8CO_PDF)

楼主(2023-01-18):
电路图】惠普DAG7ALMB8C0(TPN-Q207) (QUANTA G7AL - 2G_DAG7ALMB8CO_PDF)

QUANTA G7AL - 2G_DAG7ALMB8CO_PDF -4.pdf

网友A:
图纸不对,经过我大量时间研究发现图纸部分电路对,部分电路不对。参照意义不大。像比如声卡 网卡芯片型号和实物符合,关键的EC芯片不符合。图纸写的是IT8987E,但实物是IT5570E-128。刚开始我心想凑合用吧,也许EC和实际引脚功能一样呢!但越测量对照越发现不对,完全不对。引脚功能波形都不对,所以大家注意。

显卡供电也不对,实物是分立上下管驱动。图纸是复合MOS管驱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纸不对,经过我大量时间研究发现图纸部分电路对,部分电路不对。参照意义不大。像比如声卡 网卡芯片型号和实物符合,关键的EC芯片不符合。图纸写的是IT8987E,但实物是IT5570E-128。刚开始我心想凑合用吧,也许EC和实际引脚功能一样呢!但越测量对照越发现不对,完全不对。引脚功能波形都不对,所以大家注意。

显卡供电也不对,实物是分立上下管驱动。图纸是复合MOS管驱动。

感谢纠错!直接分享的没有仔细检查,大家注意

网友B:
老哥,这图纸不对,有正确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哥,这图纸不对,有正确的吗?

没有诶,名字对上的只有这个了,我也在找这个板子的点位或者电路图

网友:
是的,2楼已经明确帮我们指出了

网友:
这个是8代U的图纸,不要动不动就说图纸不对

网友(2023-09-02):
嘎你则感谢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