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开关电源待机芯片型号

楼主(2023-01-19):
全汉HGE-750待机芯片  丝印30K3 有那位维修师傅知道详细型号

网友A:
这个只能拍照问淘宝卖芯片的了 他们都会看的

网友:
不晓得,你看图纸上的元件编号看能否找到答案不。

网友:
用OB2263代换

网友:
OB2263可以代换

网友B:
参考这个  测量下外围电路  判断下

网友:
只能看外围电路猜测一下了,没有外围电路看丝印很难的。

网友:
全汉电源就是这样,都是定制的芯片,不好修

网友:
参考此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只能拍照问淘宝卖芯片的了 他们都会看的

淘宝大佬好使熬,为了卖个东西也是全能人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参考这个  测量下外围电路  判断下

不知道收录了都是芯片,下载看看

网友:
淘宝是有卖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