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6p 无盘可以进入紫屏,装上盘就进不了

楼主(2023-01-19):
一部6P拆掉硬盘能正常进入紫屏模式,装上硬盘就进不了紫屏模式了,这是什么原因啊,请大神指教!!!!!!有谁遇到这种情况,这是硬盘有问题吗

网友(2023-03-18):
是不是进水机?

网友:
装上其他硬盘之后 需要先刷机做好系统再可以进紫屏  不能装上盘直接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