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85

楼主(2023-01-19):
各位大神技嘉b85桥的1.05v和1.5v电压没有 是哪的问题?

网友A:
内存供电出来了吗?

网友B:
1.05V供电芯片的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内存供电出来了吗?

现在内存1.5  桥的3.3 1.5出来了,复位待机都有,但没有时钟,插电 风扇就狂转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1.05V供电芯片的问题

q35 到桥的1.05 变成1.5v  桥不会挂了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q35 到桥的1.05 变成1.5v  桥不会挂了吧

那桥挂了,电压没有或电压低问题不大,电压高是烧桥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桥挂了,电压没有或电压低问题不大,电压高是烧桥的。

okok 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内存1.5  桥的3.3 1.5出来了,复位待机都有,但没有时钟,插电 风扇就狂转

这个不一定。没有强制短接绿线开机的话,可能还有机会。要是强制拉低绿线开机。那基本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