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H81MXV REV1.0

楼主(2023-01-19):
无CPU供电 3脚EN 29脚VR_READY都没电压 拆了两个6脚管子(如下图),成功点亮,不知道6脚管子有什么作用,不装有没有什什影响,两片都是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是复合三极管,我不会讲原理,等待高手解答了。

网友A:
最后那张图是拆了三个小六脚芯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后那张图是拆了三个小六脚芯片。

是的,有两个是控制EN脚的,一个控制29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