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X79主板无复位

楼主(2023-01-19):
一张X79 V2.272A主板故障为可以触发通电,风扇常转 不跑码,无图纸 检查内存1.5v,0.75v CPU 0.8v,vtt1.03v,南桥3.3v 1.1v正常 ,pci-e A11无3.3v复位,A13.14有0.4v,感觉复位不正常,查io为nct5532d更换后故障依旧,继续检查触发后nct5532 10脚LRESET#有3.3v,35,36脚无复位电压输出,39脚pwrok3.3v,49脚rsmrst# 3.3v 不知道还有什么条件不正常导致复位无法输出?还请高手指教

网友A:
A13.14有0.4v  这个就不正常,待机   供电  时钟   复位,  你现在时钟不正常,先从供电查起,找份H61主板的上电时序来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13.14有0.4v  这个就不正常,待机   供电  时钟   复位,  你现在时钟不正常,先从供电查起,找份H61主板 ...

a13.14脚电压正常应该就是0.4v左右,用示波器也测到100m的波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13.14有0.4v  这个就不正常,待机   供电  时钟   复位,  你现在时钟不正常,先从供电查起,找份H61主板的上电时序来查。

PCIE时钟信号0.4怎么是不正常的  给我解释下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