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14 G2 ITL改双硬盘记录

楼主(2023-01-19):
首先祝各位新年快乐呀!我自己用的一台联想S14,原机自带一个短的256GB的NVME(M.2)硬盘,C盘和D盘是天天红呀,容量太小,不够用,已经忍无可忍了,正好手里有一个闲置的长480GB的M.2硬盘,和2.5寸的SATA 960GB固态。决定拆开看看能不能装上。
拆开后发现,如果把短的M.2,换成长的M.2就会有一个小MOS管干涉碍事。。。这是故意这么设计的吗?

然后拆掉它,飞线到外面吧,用高温胶带做好绝缘。

然后原机主板有一个预留的SATA 10pin的接口的但是,连接器没焊接,于是我手工飞线接出SATA。引脚定义参考的是拯救者Y7000的图,咱论坛有的是,就不重复上传了。

然后尴尬的是。。。。这种飞线的,竟然只能认到3Gbps的机械硬盘,而6Gbps的固态却不识别。。。。然后从淘宝订一条联想ideapad 15系列的SATA线,然后从料板上随便拆了一个10pin的下接FPC/FFC连接器,简单焊接了一下,顺便用2个粗铁丝加固一下。下图用个2TB的固态测试

然后是整体安装好的图,成功在PE下识别到2个硬盘

总结一下,6Gbps的SATA对线材和信号要求较高,即使飞线通,也不一定好使,需要用带屏蔽的线,最好是品牌笔记本电脑的拆机线材效果最好。

网友A:
小MOS不用拆吧,你用单面颗粒SSD就行了(比如西数SN550)。双面会碰到板子上的元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MOS不用拆吧,你用单面颗粒SSD就行了(比如西数SN550)。双面会碰到板子上的元件

对,但是单面的SSD还得多花钱

这多好,省钱了,哈哈哈

网友:
这得搞一下午吧

网友:
搞了一天多,还有等快递2天

网友:
楼主疯了,再下去要飞线接cpu了

网友:
这样改,个人认为没必要啊。

网友B:
改得好

但是老衲选择移动硬盘

网友:
自己使用还可以,给客户这样改不太好吧

网友C:
直接买个sata的usb3.0小转接板,usb接口飞线板接个hub3.0芯片,一个口飞给原来的usb,另一个飞硬盘转接板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直接买个sata的usb3.0小转接板,usb接口飞线板接个hub3.0芯片,一个口飞给原来的usb,另一个飞硬盘转接板

但是这就牺牲了一个usb口,usb口本来就稀缺

网友:
经验又增加了谢谢分享

网友:
没有啊,你hub芯片再飞回usb呀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但是这就牺牲了一个usb口,usb口本来就稀缺

只不过这个口不能充电,3.0下抗干扰低,速度较慢

网友:
可以可以,给你点赞,两个铁丝加固是亮点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改得好
但是老衲选择移动硬盘

杜哥,在这儿碰见你了,哈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杜哥,在这儿碰见你了,哈哈哈

哈哈 你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