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简单维修联想GS450 NM-C821不认SSD和WIFI异常

楼主(2023-01-19):
这里有台联想15ADA05,故障就是不认SSD,BIOS里面就没显示
打开图纸看了一下JSSD1座子的SSD_RST#不正常,没有电压

SSD的复位是U3这个芯片提供的,测量一下发现APU_SSD_RST#是有的,但是PLT_RST#只有0.几V,肯定不正常

那我就直接把U3取下来,2和4脚短接,也就是APU_SSD_RST#直接给到SSD,至此SSD就能用了,由于没有密码我就开机看了一下wifi能搜索到网络,就给客户拿回去了

过了几天客户打电话过来说wifi不正常,意料之中,因为问题的根源就在于cpu的第一组pcie复位电压不正常,我也不打算上bga加焊一下了,直接把RC3202改装一下用第二组复位信号就行

就飞了一条线

搞定

网友A:
怎么改装的?点位图中的红1位置是什么元件?没有看明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改装的?点位图中的红1位置是什么元件?没有看明白。

那就是一个测试点啊,是第二组rst的测试点,相当于是从那个点飞了根线到RC3202,但是RC3202我斜着焊了,没有接到原来的rst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改装的?点位图中的红1位置是什么元件?没有看明白。

PCIE_RSETO#_R断开接到PCIE_RSET1#_R

网友:
感谢回复!明白了!

网友B:
借用PCIE_RSET1#_R。这个明白了,但是硬盘座子,那三个引脚短接是什么原理,有什么用处,没看明白,请楼主赐教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借用PCIE_RSET1#_R。这个明白了,但是硬盘座子,那三个引脚短接是什么原理,有什么用处,没看明白,请楼主 ...

本来联想设计是SSD的复位信号由一个与门U3输出,需要CPU的PCIE和SSD两个复位信号都出来,才会由U3发给SSD复位信号,我直接把这个芯片拆了,用CPU输出的SSD复位直连SSD,也能用

网友:
针对点对点直接跳线维修,技术强,谢谢分享

网友:
请问是两个问题其实都是U引起的,算是曲线救国?

网友:
U3 同时为高 才好。这下飞也能用  学习了。

网友:
太精彩了  以后多多指教

网友:
分析,维修一气呵成

网友:
这个救急的方法不错!

网友:
感谢分享 又学了一招

网友:
后来飞的线直接到U3是不是也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驱动保护没有了吧

网友:
借用PCIE_RSET1#_R。这个明白了

网友:
PCIE_RSETO#_R断开接到PCIE_RSET1#_R 有图纸就是好

网友(2023-10-27):
有图纸就好多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再出问题就跑pch里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