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85M-D2V REV3.0

楼主(2023-01-19):
同行朋友看我在学习维修主板,就拿来一块技嘉B85主板给我练手,开机不触发,经常检查,是PSON断线导致无法触发,飞一条线解决

原机BIOS

网友A:
黑色主板很费眼力,这种情况也只能飞线了。

网友:
哪有这样飞线修主板的 丑得一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黑色主板很费眼力,这种情况也只能飞线了。

找不到断那里,就直接飞线了省事,但有丑

网友:
这也飞太长了,顺着线找一下,大概那位置刮开飞一下

网友:
这种情况也只能飞线了

网友:
判断准确,祝贺

网友B:
上次修过一片这型号的板,也是pson断线,顺着线路跑 断点在SATA口下面

网友:
用起来得小心点了

网友:
技加通病105脚断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次修过一片这型号的板,也是pson断线,顺着线路跑 断点在SATA口下面

找了很久没找到,就用简单办法

网友:
这样飞不太安全啊大哥

网友:
开机不触发,经常检查,是PSON断线导致无法触发,飞一条线解决

网友:
技嘉b85也有点位图了啊?

网友:
技嘉的这个型号主板断线的太多了,我都补了5-6片了,和你飞的差不多。不过我用美纹纸把线贴住了,盖在下面了

网友:
谢谢大家建议和指点,俺是初学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