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黑屏无信号空转求助分析

楼主(2023-01-19):
诊断卡 不亮 能强制关机 是哪里问题?cpu吗?

cpu fx6300 不插内存 不报警 cpu空的也不报警

网友:
检测卡都插反了!你还是找一个专业人士整吧!大师

网友:
既然已经上电了,为什么不测测CPU上电电压

网友:
测CPU 供电

网友A:
哈哈,诊断卡插错了,你这个诊断卡是插PCI插槽的,并不是插PCIE*16显卡插槽的。你这样搞,不知道诊断卡有没有烧坏,主板反正是坏的,再搞多个故障也无所谓了。哈哈哈哈哈哈哈

网友:
这么老的板了,TB直接淘一块还快

网友:
建议找专业人士,万一自己把CPU,内存都搞坏完就得不偿失啦

网友:
能看懂诊断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哈哈,诊断卡插错了,你这个诊断卡是插PCI插槽的,并不是插PCIE*16显卡插槽的。你这样搞,不知道诊断卡有没有烧坏,主板反正是坏的,再搞多个故障也无所谓了。哈哈哈哈哈哈哈

你要不说,还真没注意,还真是诊断卡插错插槽了

。这位兄台是新手吧?

网友:
2023年新的大师横空出世

网友:
瞎折腾,连最基本的供电都不测量就想修板?哪里有这么容易。

网友:
是啊,这年头维修不好做啊!用户都是自己瞎折腾了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议重新换班

网友:
CPU可能坏了,主板也可能坏了,内存也可能坏了,就是坏了

网友:
带北桥 这一套最起码10年起步

网友:
十几年前我就这样烧了一个超级贵的诊断卡  好在你这个也就几块钱不心疼

网友(2023-03-08):
是啊,这年头维修不好做啊!坏了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