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星人M15 R2开机放音乐,报警3短2短1短,屏幕不显示,有哪位大神碰到过?

楼主(2023-01-19):
机器原本吗A壳损坏,其他正常,开机拍正常,换壳时就拆过屏幕,换好壳复原其他配件,开机就放音乐,然后3短2短1短报警,然后重复音乐和报警,就是不开机,搜也搜不到这报警什么意思。键盘灯等都正常,风扇也转,哪位大神有碰到过吗?

网友:
是不是没装好

网友:
重点检查一下屏线,主板找不到屏了就报警

网友:
检查屏线,没识别到屏幕报警吧

网友:
好的,晚上我回家再弄,第一次修到这么贵的笔记本

网友:
估计是屏线破皮和角链短路了,包好后就正常了。谢谢几位

  另一边wifi线那也破了,天线皮厚还没破到里面。

网友A:
你在那里垫东西反倒让屏线没有活动空间加快了它磨坏的速度、彼此留点空间才好

网友:
大年三十也不休息啊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

网友:
新年快乐!修好就开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在那里垫东西反倒让屏线没有活动空间加快了它磨坏的速度、彼此留点空间才好

不包会和角链接地,我用很薄的胶带

网友:
屏线,这个修到过的

网友:
不用怀疑,肯定是没装好

网友:
这样的结果至少是有个好心情过节了

网友:
修好,就好。下次也有经验了

网友:
过完年换一条屏线吧,免得返修

网友:
屏线破了?

网友:
没插好。重新搞一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