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EE/I7-11800H/HM570杂牌主板BIOS

楼主(2023-01-19):
主板无限重启 CPU虚焊 120水冷压不住 90度

网友A(2023-02-18):
同重启,屏幕显示第一屏bios商标后就断电重启,拔掉bios电池并移除电源后一段时间上电可能可以点亮,这也是cpu虚焊导致的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重启,屏幕显示第一屏bios商标后就断电重启,拔掉bios电池并移除电源后一段时间上电可能可以点亮,这也是 ...

这个CPU是i7的话发热量就是高 容易虚焊 加焊试试 好像还有黑胶吧 温度还不能太高。

网友B(2024-02-22):
这个板子bios芯片在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板子bios芯片在哪

应该在桥下面吧

网友(2024-11-27):
这个是移动端处理器装发pc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板子bios芯片在哪

应该楼主拆了BIOS芯片拍的图

网友(2025-02-07):
不亮机,键盘有反应

网友:
铭瑄        MS-里程碑 i7-11800H PLUS  可亮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