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驰GTX1050虎将V2 BULK

楼主(2023-01-20):
影驰GTX1050虎将V2 BULK,掉了一颗电容,旁边标注的是C774,有谁知道哪个电容的型号和参数,如:容量,多少uf的?麻烦坛子里面有大神可以告知:aiqian:

网友A:
我记得有图纸可以查

网友B:
我刚好有一张这个显卡,你标注一下啊

网友:
如果是0603就是10UF,0805就是22UF,目测是12V滤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刚好有一张这个显卡,你标注一下啊

麻烦提供一下,谢谢拉,还是坛子里面人才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记得有图纸可以查

有图纸吗?麻烦发个链接到下面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麻烦提供一下,谢谢拉,还是坛子里面人才多

是个绿波,16左右的绿波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