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图片IC是什么,是充电IC吗

楼主(2023-01-20):
求助,图片IC是什么,是充电IC吗。淘宝搜索不到,麻烦大神帮忙看下,这个是一个杂牌的安卓平板,现在是不开机,

网友:
应该是场效应管

网友:
旁边有电感,一般是场效应管的可能性比较多

网友:
搜不到可以拍照直接问卖芯片的,有没有这个芯片

网友:
谢谢,已经修复,。短接修复的,可能是充电保护管,

网友:
短接就能开机了吗

网友:
应该是复合场效管。

网友:
芯片反差能查到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