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88MX-E,溅水腐蚀 iO 36脚掉电阻,飞线开机开机几分钟后掉电

楼主(2023-01-20):
求助:是否腐化丢失电阻引起的,该电阻阻值多少?感谢各位大侠出手相助

网友A:
用跑线的方法看看那个腐蚀的电阻与IO多少引脚相连的,再根据芯片的PDF来判断元件的阻值。

网友B:
那个是1K电阻。还有你给的主板型号是错的!!!!正确是华硕A88XM-E,搞得我找不到点位图差点就放弃了,你做事不认真只会害死你自己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个是1K电阻。还有你给的主板型号是错的!!!!正确是华硕A88XM-E,搞得我找不到点位图差点就放弃了,你 ...

感谢大佬直言不讳,帮忙找图纸,说声辛苦了,型号确实搞错了,补焊了1k电阻,已经好用了,万分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跑线的方法看看那个腐蚀的电阻与IO多少引脚相连的,再根据芯片的PDF来判断元件的阻值。

补焊了1K电阻,上级电阻一头腐蚀,存在虚连,重新处理,已经正常开机,感谢指导!

网友:
华硕的点位图还是有得卖的吧

网友:
不错修好就好。

网友:
有图纸,维修起来方便多了,谢谢大家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个是1K电阻。还有你给的主板型号是错的!!!!正确是华硕A88XM-E,搞得我找不到点位图差点就放弃了,你做事不认真只会害死你自己。

怎么找点位图啊求

网友:
有点位 就是好修!

网友:
论坛里好多大佬

网友:
小白路过,涨涨见识

网友:
感谢分享,遇到同样的问题了

网友:
可慢慢地用电阻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