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FX60V GL502VM自动触发到0.3A掉电重启修复记

楼主(2023-01-20):
1、      到手时上电自动触发到0.1-0.3A范围内反复掉电又重启,开关不起作用。

2、      自动上电,首先想到的是EC和RTC,结果真有发现,纽扣电池为0V,开关电压正常,3、5V转换输出阻值正常,更换纽扣电池后测RTC正常。PQ8803的+5VSUS因主板部分PG不对同步开启-关闭-开启。。。
3、      笔记本的电池以前就报废了,隔离第一个场官短路,上电后AC_BAT_SYS电压有波动,换PQ8900,然并卵---照旧。
4、      这款笔记本EC为IT8995,实测EC开启条件正常,PG不全。自动开启后除显卡部分供电外,其他均正常。

5、      那就从显卡的供电时序人手。Q7103无+1V8_MAIN输出,受控Q7105,2脚DGPU_PWRON_1V8MAIN开启电压正常,5-6脚DGPU_DSG_MAIN电压在13-10V波动,没有拉低,致使3脚DGPU_PWRON_MAIN 无Q7103的转换控制电压13V,+1V8_MAIN电压为0V导致显卡、显存、P_P_PEXVDDO_S均无电压。显卡PG不正常造成自动掉电,而EC、PCH条件又正常又会自动重启,如此反复。

6、      为验证上述故障原因一坨锡短接Q7103的4、5脚,上电到1A左右不掉电了,有戏了,更换Q7105跑码正常。

7、      华硕6代CPU以后的机型如此自动上电掉电重启的故障遇到不少了,在EC、PCH条件满足的前提下多关注各供电PG,可以少走弯路。
8、      年前最后一天在论坛照个面,祝在神坛各位大小神仙:                   各显神通,来年更好!

 会员379041100鑫豆2026-3-7 13:42
 会员1302904100鑫豆2026-3-6 15:36
 会员336809100鑫豆2026-2-12 17:04
 会员1169138100鑫豆2026-1-21 14:38
 会员448767100鑫豆2026-1-18 12:12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好技术好经验

网友:
今年过得太匆忙了,还是留下点痕迹。大家参考!

网友:
技术不错,维修思路清晰明了,此贴值得收藏。

网友:
现在的笔记本一修还可以,至少故障直接,不被人为化,不过大都是板载内存、CPU,并且没有多的内存插槽,遇到几款与板载内存有关的笔记本故障了,成本太高放弃了。随便问一下给位,有没有准确测试定位板载内存故障颗粒的软件,几大百买软件还是可以接受的。

网友:
好贴,刚好有一台神舟电脑,也是掉电

网友:
有价值的分享

网友:
技术不错,有案例多分享,供学习。

网友:
思路可以啊,学习了。

网友:
部分DELL HP笔记本BIOS有内存测试程序,定位板载故障颗粒软件大家推荐一款

网友A:
我前,些天修一台神州战神笔记本,也是差不多这个情况,没有点位图,看图纸搞了两天,最后自己就放弃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前,些天修一台神州战神笔记本,也是差不多这个情况,没有点位图,看图纸搞了两天,最后自己就放弃了

还有个关键问题是价格到不到位,价钱到位了,应该结果不一样!!!

网友C:
有维修案例多分享多交流吧,值得鼓励。

网友:
技术可以,下次了

网友:
维修思路清晰,技术不错,牛!

网友:
一步步分析到位,感谢楼主分享经验

网友:
经验丰富,谢谢分享

网友:
总结了一下,能够出CPU供电,应该与PCH关系不大了,着手点先不考虑PCH,首先检测各供电PG

网友:
技术不错。很细心。学习。学习。:kaixin:

网友:
思路清晰!学习了!

网友:
楼主很专业啊 电路分析也不错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还有个关键问题是价格到不到位,价钱到位了,应该结果不一样!!!

客户价格到位的话,可以叫他直接换新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客户价格到位的话,可以叫他直接换新机了

还真是这个理,价钱到位工作态度马上就不一样。天天都是商家机器,收入减半?

网友:
感谢分享,耐心跑电路,思路清晰

网友:
觉得有参考价值,不妨收藏了。现在规则有一些改动,大家懂的。同时别忘了支持和评分

网友:
学习了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好办了

网友:
赞  有方法  修故障最要紧的就是要有思路 知道从哪里查起。

网友(2023-03-26):
大家维修量大吗?每年的4、5月分是我们当地的淡季,今年是不是提前了,近几天维修量锐减,零零星星的一天只有几个件。

网友:
最近华硕的飞行堡垒系列维修本好像失踪了似的,零零星星有几台都是办公用---CPU不至于炸死,游戏用本抗不住CPU供电的高温都报废了?

网友(2023-04-28):
引用 网友C:
有维修案例多分享多交流吧,值得鼓励。

类似故障在神州、机械师、雷神本本上遇到多一些,华硕此故障贴不多见,所有供大家分享!

网友(2023-07-14):
有片FX506主板10代I7,1650TI显卡-DABKXDMB8E0电流到2.2A不亮机,键盘指示灯无反应,各位指点一二,各电压正常,与BIOS无关,该怎么下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