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开机键盘屏幕不亮,所有风扇转10秒以上自动断电重启,反复循环

楼主(2023-01-20):
新人发帖,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请管理和大佬们多多包涵。长话短说。主板是寨板x79,x79g v1.3,cpu e5 2737v2,内存条是1333 reg ecc内存。因为看内存跑在600多频率,我就想着在bios里改1333,有直接选项可以选的,结果改完就出现标题的情况。接着我开始复盘找问题,我先想着是bios的问题,先恢复bios,结果扣电池没用,反复试了很多次是一样的结果。然后百度可能是内存条和静电的问题,接着我把所有的金手指都擦了不少遍,又给主板放了静电,还是没有改变。最后用最小系统法测了一会,大概率硬件没有坏。到这里,问题产生的情况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。然后我就在复盘想想,我先想硬件有没有问题,电源CPU固态显卡这几个应该不会坏,我觉得可能是主板或者内存条坏了。接着想下去,我这个操作会让内存条和主板在硬件上损坏吗,我觉得应该是bios的问题。然后我就想问大佬们几个问题:1.我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问题2.我这个操作会让硬件损坏吗,我感觉没有这么大的电压或者电流让硬件损坏吧3.如果是bios的问题,我的恢复bios操作也没有生效,那就是我的操作直接让bios炸了?我这么改频率真的会发生这种事吗?
如果是bios的问题,我就打算买编程器自己刷bios进去了,找淘宝卖家没给,后来在毛子网站上找到了资源。关于刷bios,我有几个问题想提前问:我看x79bios有不少后缀,如a、c、k、j、n等,因为我不知道我原先bios的后缀,我想既然我有编程器,一直刷到能启动为止,这样反复刷应该不会损坏bios芯片吧。
还有,因为我硬件不够,没法用替换法测试,这套老平台我本来打算性能调优然后卖了,鲁大师还能跑55w呢。我在想实在不行有没有最省钱的方法能维修好,找别人也行。
希望大佬们能够帮忙解答,主板图放在下面了,感恩!

网友:
应该是BIOS坏了

网友A:
你看看Io的检测电压

网友:
好的谢谢老哥,我也感觉是bios出问题了,等年后买个编程器刷个bios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看Io的检测电压

好的谢谢老哥,我百度一下看看怎么看这个io检测电压

网友:
和我的V星H61一样

网友:
有短路,查CPU 供电

网友:
我感觉这个是没有过内存,拆了内存条试下,如果一样是不断重启,就把内存条金手指擦几下

网友:
这类故障首先应该排除硬件故障,然后再考虑软件故障。

网友:
x原先是能够开机的,先刷BIOS试一下

网友:
内存频率设置错了,肯定开不了机了。把清除CMOS的短接插头插上,通电开机,应该是能清除BIOS设置的。

网友:
个人觉得是bios的问题。

网友:
冬季修电脑注意防静电,接触主板之前先摸一下地面或水龙头

网友:
有短路,检查芯片是否发热,用手摸

网友:
这种资料不好找的

网友:
建议换班把 ,

网友:
估计BIOS给你整坏了,加了故障了。

网友:
说实话没有足够的把握不能把这个主板卖给人家。

网友:
恢复一下bios!

网友:
我觉得风扇不错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