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排5脚822电阻

楼主(2023-01-20):
双排5脚822电阻,即10脚电阻,是不是5组电阻都是8200欧的?

网友:
嗯,黄老师说的(1080R排阻)标有822的电阻表示单个电阻的阻值为8.2千欧,并不是排阻的总和。(内部5,10脚是直连的,5,10脚之间两边挂有4个电阻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