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k8m800复位灯常亮

楼主(2023-01-20):
联想k8m800复位灯常亮,无时钟,无复位,图中vcc电压0V,无点位图,现无从下手,希各位师傅指点一下为谢

网友:
时钟没有先查供电。

网友:
诊断卡
复位灯常亮

网友:
时钟一端1.5V,另一端1.6V

网友:
矽统的桥吧,老主板了,供电正常的情况下不妨加焊北桥试一下,可能会有惊喜。

网友:
先查供电都正常了再说别的。

网友:
先换个电池看看

网友:
查供电  有了供电在想信号的事情

网友:
这个就那个供电场效应管问题

网友:
时钟信号查了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