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H81m无触发求助

楼主(2023-01-21):
开机针3.3V正常,触发后nct6779d的60.61脚有跳变,但63脚无跳变,是否io损坏,求助各位师傅大神们。

网友:
要是RSMRTC高电平  SLP_S3 低电平就查桥的待机条件vccrtc  rtcrst  32.768  vccdsw3_3  dpwrok  vccsus3_3

网友:
是的,更换IO芯片。

网友:
换一个一试便知  没得可以用示波器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