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求助:HP打印机无法打印,可彩打无法打印word黑色文档

楼主(2023-01-22):
感谢大神解决,无法打印黑色字体,可以扫描,目前打印需要转换为图片格式才能打印出字体。 黑色墨水也添加了,不管用,彩打正常。

问题故障: 1:WORD文字无法直接打印,打印后进纸但是出来的是空白纸
                 2:打印测试页面只有彩色的测试页,无黑色字体。(详见图片)

谢谢各位!

网友A:
黑色喷头堵了呗~

网友:
电脑字体问题吧

网友:
换黑色打印头

网友B:
第一换喷头 第二就是维修
堵头用清洗液泡 泡的时间越久效果越好
我维修过一台一年未用的黑色 彩色都没有  泡了一个月上机好使了 墨盒里要先加清洗液反复清洗干净后把新墨水加里再泡

网友B:
还有就是不想维修就换一台激光的 几百块钱 不想清洗喷头就直接买新喷头也省事也是几百块有可能更便宜

网友:
黑色的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黑色喷头堵了呗~

感谢我换个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第一换喷头 第二就是维修
堵头用清洗液泡 泡的时间越久效果越好
我维修过一台一年未用的黑色 彩色都没有  泡了一个月上机好使了 墨盒里要先加清洗液反复清洗干净后把新墨水加里再泡

感谢大神指导,买个喷头试下,谢谢

网友:
先换个喷头试试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有就是不想维修就换一台激光的 几百块钱 不想清洗喷头就直接买新喷头也省事也是几百块有可能更便宜

谢谢指教,外甥上学用的,我去买个喷头试下。

网友:
感谢指教,等会去下单

网友:
感谢指导,换喷头试下

网友:
这种机器墨盒不耐用的,加几次墨水墨盒就合适报废了,打得太多、太少都容易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