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SUS p8b75-m 触发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3-01-23):
ASUS b75-m主板测量有3.3v待机电压,短接开关针触发不通电,测io有低电压信号传到桥,桥没s4#输出,证明桥没有工作。用万用表测32k晶振,电源风扇有反应转一下,换晶振搞好

网友:
轻轻松松搞定,嘿嘿

网友:
新年居然碰上这么好的事,恭喜了

网友:
竟然是晶振坏了 哈哈 老主板惊喜比较多

网友:
经验之谈,值得学习

网友:
轻轻松松解决  小问题搞定

网友:
我也有在用这个,断铜皮自己飞线修了好几次,开不起来找那个飞线准对

接好再挤些防水硅胶下去隔离

网友:
老师傅修机就是牛

网友:
原来的晶振装回去也正常的

网友:
一般摔过的主板晶振比较容易挂

网友(2023-02-26):
受潮了不起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