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泰GTX660显卡开机显示12V电源检测报错维修讨论

楼主(2023-01-23):
有一张老显卡GTX660在关机后(未关闭排插电源)再开机就出现显卡未接入外接电源,不能进入BIOS直接卡在提示页面,经过测量输入12V电源黄线和黑线各口均为12V,接入显卡各引脚也有电压。
通过看网上的一些教学和视频但和我的情况好像不太一样,也没有出现“发财电阻”烧掉或者物理损坏的情况,经过测量Q1点位有3.3V,Q2点位电压极低(几乎没有),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,如果有知道的朋友麻烦指点一二,十分谢谢!

网友A:
仔细检查Dc一Dc转换电路!

网友B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76778-1-1.html参考这贴子,拆掉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76778-1-1.html参考这贴子,拆掉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

谢谢你的指点,等下抽空试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仔细检查Dc一Dc转换电路!

谢谢指点,现在没有图纸。3221芯片经过测量条件好像也能满足使用条件了。

网友:
先换3221 不行再换核心供电管理芯片

网友:
修过一张类似的提示没插供电660,跑完电路没发现问题,最后发现是刷错了双供电接口的bios导致的,修的很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