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神936a电烙铁手柄五根线的连接方法

楼主(2023-01-24):
线不小心拽断了,请教大神五根线应该怎样接呀

网友:
卖芯的应该有使用说明,简单直观!

网友:
直接买个整套手柄 估计也就20左右

网友A:
速工发热芯说明书  这个够清楚了

网友(2023-03-05):
引用 网友A:
速工发热芯说明书  这个够清楚了

你好  大神  方便重新发一遍吗,图片有点看不太清楚,方便的话发一下邮箱也行,

190265539@qq.com

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