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改造替代电池的疑问

楼主(2023-01-24):
新手请教一下,可不可以去掉电池组里面的电芯后,保护板上或者跳过保护板直接12V电源给笔记本供电?

网友:
可以把12V供电接在主板公共点,一般主板都可以开机。

网友:
可以使用,但有的电池板会锁住,就算跳过直连,进系统也是0%,电芯满电也显示0%

网友:
没有实践过,应该是可以的,多数情况都是换电池的。

网友:
不可以跳过保护板。BIOS识别不了就只能当成直流源使用,用完了就不充电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