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损拆解AM4+插座(富士康)上盖

楼主(2023-01-24):
需要用到的工具
1.预热台2.细的平头起子3.指甲

在预热台上,调整AM4插座中心正好在加热中心处,平稳放置主板,升温到90度左右准备拆解上盖。这里要特别注意6个扣子,它们分别是上盖上的三个加上靠拉杆的三个,其中①脱扣最容易,指甲塞进扣子下面突出耳朵下面,用起子在对应的小槽轻松一拨即可,接着就是让④脱扣,提着拉杆稍稍向上用劲,在对应的槽子里用起子朝外稍稍用力即可脱扣,用同样方法让⑤⑥脱扣,整个操作要非常小心,不可用力,拨动的位移也要控制到最小,否则极易损坏上盖导致转接部分断裂或者扣子损坏,完成这几个位置脱扣后上盖应该可以顺利取下了。

网友:
有视频比较好

网友(2023-03-22):
厉害了,这个照理说用风筒吹更直接些吧,我一般就是暴力弄下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