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HP HSTNS-PL30电源无输出

楼主(2023-01-25):
PFC侧正常工作,有410V输出,风扇有工作,LED灯不亮
辅电有15.5V,12V,3.3V,5V
会不会是DC/DC侧dsPCI33芯片坏了,请各位高手给点建议,谢谢!

网友:
反馈电阻坏了吧 就没输出

网友:
找到原因了是UCC2742 MOSFET驱动坏了,GND VCC OUTB ENB这几个脚短在一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