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urface]
电陶炉拆cpu,焊接的话,会不会cpu焊坏。

楼主(2023-01-25):
拆机感觉,还可以,第一块风枪温度过高烫分层了,第二次没有鼓包和分层,掉了两个点,应该空点。如果焊接的话,cpu可以耐温多少,会不会cpu烫坏,或者可以用中温锡膏吗。

网友:
用BGA最好

网友:
成功率低,而且元件贵,

网友:
用专业bga温度不精准都容易鼓包,别说是没有温控的了,家里有矿可以随便作,没有就不建议 风险太大了

网友A:
苏菲吧。拆的挺好的。焊上去可能不好把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苏菲吧。拆的挺好的。焊上去可能不好把控。

低温锡应该没问题,高温估计难。高温容易分层

网友B:
以后 CPU坏 最好用BGA搞比较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以后 CPU坏 最好用BGA搞比较好。

CPU坏的,不值钱,就是想折腾玩的,

网友:
练手机 上下部温度控制在240以内 温差不要太大 中温锡随便玩

客户机 建议BGA 哪怕是分期也要整一台

网友:
你这么搞板子容易报废,

网友:
扯淡吧,风险太高了,还不如找个有bga的同行给换一下

网友:
如果黄瓜能生娃,那还要男人干啥。所以,个人觉得你这个不太能bga。或者说,搞坏几率很高,即便是偶然搞好了一次,那也是瞎子操13,瞎怼进去的。不能保证下次一定成功。

网友:
又发现一个土炮专家,为你的精神点赞,但是做法不可取,因为cpu代价太大了。

网友:
自娱自乐也挺好

网友:
话说你这料板是多少钱收的一张呢?目测是6-7代U?这料板也不便宜把,这么折腾实在是不如买个二手BGA啊

网友:
你需要要一个开源的ardunio 功率控制模块来控制监测,调节恒温

网友:
别用这玩意儿了,下面受热面太大了,整个板子都熔了一不小心就掉件,我以前用这个换
cpu座子,主板烧糊几张

网友:
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设备

网友:
现在的CPU/GPU不菲啊,BGA好点吧

网友:
哥们,顶部风枪240,下面预热190度。升温系数3度每秒,推荐买个pid控温仪接上陶瓷发热砖,俩温区的bga都是这么搞得,也没有啥高科技。百度搜一下无铅回流焊温度曲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