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笔记本不上电维修

楼主(2023-01-25):
收到一台客户的小米笔记本,故障开机没反应,板号17805-1,拆机检查发现TYPE-C不升压 ,没有20V输入给主板,论坛里看了各位的维修经,尝试给主板直接供20V,测试能够正常开机,那么故障就锁定在TYPE-C接口附近了,某宝订了RTS5450,卖家说这个TYPE-C插座也是易损件,几块钱就顺手买了一个,到货换了芯片故障依旧,拆掉TPD8S300飞线CC1 CC2情况也一样,最后换了TYPE-C插座好了...... 好家伙这插座外观看着一切正常,实际里面已经坏了,白花了几十块买芯片。

pnc
兄弟,你的tpye-c接口哪里买的,链接推送一下,谢谢!!!

网友:
学习了:小米笔记本充电C口坏,导致芯片不升压,主板无供电

网友:
TYPE-C接口太爱坏了 遇到很多了

网友A:
最后一张图是type-c 转接器吗

网友:
上次维修苹果的type c也是,换了几个升压芯片也不能,最后被卖芯片的提示,然后用放大镜来看,果然是type c的里面断了一个铜皮线!!害我搞了几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后一张图是type-c 转接器吗

对,测试一下type-C接口充电通讯是不是都是正常的

网友:
感谢分享,实属意外

网友:
哈哈哈,和我经历的一模一样

网友:
可以先查芯片的条件

网友:
tc接口里面看不到

网友:
type-c接口里面的胶烧短路了,很多机器这个接口都有这个问题,接口看着没什么问题,其实已经短路漏电。遇到很多这个问题了。

网友:
有时type-c坏不容易看出来,只有上电量

网友:
最后一张图是type-c 转接器

网友:
type c爱坏 多数虚接发热 松动 我就压一压 我的接口没一个坏的

网友:
type-c接口坏的太多了

网友:
之前修到过typec接口一面能充电一面不能充的结果也是接口问题。。

网友:
是的 这个和我上次修的一个小米一样的,也是不充电  最后换个充电插口好了。

网友:
接口也容易坏?

网友:
手上有个联想的 也是这个德行  我等下也换个 底座试试 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

网友:
修了好几台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来要多备点接口,坏的多

网友:
topc接口和芯片都很容易坏

网友:
卖芯片商家真好人

网友:
type-C的接口和芯片是真的容易坏。并且这个接口在有些机器上还会导致烧CPU。真是醉了。

网友:
妥妥的图文教学维修过程。

网友:
TYPE-C接口太爱坏,不理想的设计

网友:
type c爱坏

网友:
确实,TYPE-C接口太容易坏了

网友:
看来苹果抵制typec是有道理的

网友:
原来type-c这个接口这么容易坏的!

网友(2023-08-31):
这个小米电源口座子确实坏的比较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