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2充电时断时续故障维修

楼主(2023-01-25):
收到一台客户的ThinkPad S2 2016,板号DA0PS8MB8G0 REV:G,故障是充电时断时续,开机状态下连接充电器屏幕就一直在闪烁,状态也是一直在切换,一下能充一下不能充。

在论坛上看各位师傅的维修经验,发现这个本子果然PR11622电阻阻值偏大,导致9237的ACIN引脚电压过高,电阻在板子上量阻值已经111.4K了,拆下测量为126K,在料板上找到一颗98.7K的电阻,换上去发现故障现象有所缓解,但还是会出现,此时测量ACIN脚电压3.529V,还是高于图纸上标注的0.95V-3.5V,再换PR11622,这次换了一个67K的,ACIN电压拉低到2.6V了,以为故障排除,装机测试发现故障还在。

继续检查9237周边,发现有没有连接充电器的信号是9237的24脚ACOK发送高低电平信号给EC,关机时此点电压2.5V偏低,正常应该为3.3V,这个电压是由9237的18脚提供的5V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而来,测量两个电阻阻值正常,怀疑是滤波电容不好,尝试并联一个违章建筑,此时关机充电正常,24脚2.93V,不再断电。遂并联几个MLCC上去,开机后发现还是由屏幕闪烁不充电的现象,9237的24脚电压只要开机后就被拉低到2.5V以下然后系统停止充电,如此反复,18脚的电压也被拉低,热成像检查9237的温度和EC的温度都不高,断电后24脚对地阻值也不大。此时故障原因可能是9237内置LDO性能下降导致输出不了足够高的电流,也可能是EC内部有微短路,消耗了过多的电流。

机器客户还着急用,来不及订9237和EC回来换。只能想别的办法,既然这路5V不体面,我就帮他体面,由于这个故障目前只在开机状态出现,直接从+5VS5拉一路电源过来,串联一个1N4148二极管做防反,接在9237的18脚上,当关机时由于二极管存在,9237的5V不会供给其他模块,开机时+5VS5的电压高于9237的18脚,ACOK的电流就由RT8230AGQW提供,9A的储备功率啊,干什么都够了。弄好后装机测试一天,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修的好学习了

网友:
这样都行 牛逼66666

网友:
懂原理就维修好改电路

网友:
此二极管用的有如神助,高

网友A:
说白了还是芯片的问题喽 如果有芯片是不是就不用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白了还是芯片的问题喽 如果有芯片是不是就不用改了

对,一个信号脚应该不需要70ma这么大的电流,估计大概率问题在EC芯片上

网友:
好技术赞一个!
EC有微微的短路算运气好了,只要不会短时间烧了EC就能顺利收钱

网友B:
这种我敢肯定,用不了多久,就会回来,

网友:
表述错字太多  看着费劲。但修好了 技术不错。

网友:
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流弊的师傅了

网友:
好技术赞一个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我敢肯定,用不了多久,就会回来,

这样改,肯定会有问题的

网友:
妥妥的图文教学维修过程。

网友:
楼主修的可以可以,技术很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