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关于电源适配的疑惑

楼主(2023-01-26):
新手请教,手上一台已经去掉电池电芯的标称19v3.4A的机器,插3.42的适配器电池灯会亮,开机正常。而插标称2.1A的适配器就任何反应都没有,通过接功率表观查,高负荷时电流也没超过2A,不明白是什么缘由

网友:
最好还是用标配的电源适配器,如果用小电流的,可能会由于接上的瞬间,由于电路中的电容充电,电流会大一些,而保护电路检测到电压的跳变而保护,判断某些输出。

网友A:
看下原机是不是有原装适配器检测功能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下原机是不是有原装适配器检测功能。

就是普通插头的适配器,我尝试把输出线剪短一些就可以开机了,应该是通电时瞬间压降的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普通插头的适配器,我尝试把输出线剪短一些就可以开机了,应该是通电时瞬间压降的原因

嗯,就是瞬时功率超2.1a,适配器保护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就是普通插头的适配器,我尝试把输出线剪短一些就可以开机了,应该是通电时瞬间压降的原因

看错了,那就是线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错了,那就是线的问题。

应该都不是,是机器里面的开机电路有保护